反汇编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我用反汇编软件反汇编了一个PIC16F72的程序。

可是出现了问题:用原来的HEX文件烧进去没有问题,

用我反汇编以后编译链接的HEX文件烧进去就不对。

配置位都一样,为什么不行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搞过,按理说应该行

网友B(2010-11-29):
数据区可能被翻译成代码。

网友C:
我觉得是
你开始的HEX文件包含芯片设置的信息
你反编译后包含芯片设置的信息就没有了
然后在变成HEX就没有芯片的设置信息,估计芯片就不工作了,活着工作在默认设置下

网友C:
你可以比较一下两个HEX文件
就看看后面
好像地址是0x4007把,这个地址我记不起来了,估计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