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透明传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用PIC18的单片机的串口想要传输不限制的小的数据的传输,在调试的过程中,我发送一个大约2k字节的数据,在单片机中我采取边接收边发送的形式,怎么一开始接收到的数据不回复回来,直到最后才会送700多个字节,最多不超过1000字节啊!有谁做过类似的传输,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先看看你最初的数据pic18有没有收到?

中断接收的同时把数据发达出来,一般不会丢的,

网友B:
检查波特率是否有误差.

主要是指收发两方的相对误差.

连续收发(中间不停顿)的话,误差会累加.最终导致失步.

网友C:
用低一点的波特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