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6F873A替换16F876A遇到问题,希望高手解惑!

楼主(2008-04-24):
使用16F876A开发了一个UPS,后来发现程序很小改用16F873A,结果却出现无法在逆变和市电之间切换的问题,检查后发现还是在模拟信号采样这一块有问题。我现在的想法是:微芯改了芯片制程后对一些电器参数有影响(我使用相同电路、相同程序,唯一不同就是单片机,16F876A生产批号开头为07,16F873A生产批号为08),希望有过相同经历或者不同看法者给我一些提示!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看下转换后的AD值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B:
不太可能

除程序空间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一个系列的不可能去改一些通用的模块.87X也用了好几年了,没有发现谁移植出问题.一般都是先用876开发然后转873,
唯一不同的是,876是8K,873是4K程序空间,有可能发生错误的是程序页面切换,这个需要注意.

楼主:
谢谢两位的提示

这个问题暂时放下了,先用876A生产,以后有时间再找问题!
873A替代876A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我开始也是这么想,以至于我没有拿
873A的片子试一下就让采购把873A买回来了!
理论毕竟还只是一个想法,最后还得看实际效果了!
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其他的设计人员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