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CD2+PIC16F913(内部振荡) 能烧写,但不能进入调试模式??

楼主(2008-05-02):
ICD2+PIC16F913(内部振荡) 能烧写,但不能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A:
是否设置了内部MCLR?

复位脚不能被设置成内部复位.

网友B:
WDT/MCLR/BOD/CODE PROTECT等全部关闭

网友C:
MCLR不能关闭

网友D:
请教 ICD2 PIC16F913(内部振荡) 能烧写,但不能进入调试模式??

把红圈内的方框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