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帮忙

楼主(2008-05-09):
刚开始做PIC,写了一个16F873A的小程序,我把PORTA口设置为了输出,然后让RA1,RA2,RA3输出高电平,但是RA2,RA3电平正常,RA1输出1.3V,不知是拿设置错了??

网友A:
把AD关掉了么?

网友B:
端口的读修改写问题吧

可能与你RA1接口硬件有关,比如你接了一个三极管没有加限流电阻等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液晶显示的程序

软件设计应该没问题
现在液晶屏时好时坏,RA1——RA3,接液晶模块的E,RS,RW,
并串了一个220欧姆的电阻,
正常的时候也有点毛病,就是屏幕上有快速滚动的下划线,当手触摸E,RS,RW,时下划线停止滚动,好奇怪

楼主:
我知道了

是硬件有问题
我的VPP脚悬空了!!!单片机运行相当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