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628A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请教各位:
我现用PIC16F28A出现比较奇怪的问题RA0和RA1接LED
BSF   RA0
NOP
NOP
BSF   RA1
NOP
NOP
;;;;
执行后只有RA1点亮,单步执行时RA0先亮,当RA1点亮时RA0就会灭,不知为何,请帮忙!!!

网友A:
读-改-写的问题

处理方法
1:改硬件(这是最好的)
2:改软件
如MOVLW 03H
  MOVWF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