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大小端排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5-17):
我是初学者,请大家指点啊。

到底不什么用???

PIC是大端还是小端啊????

网友A:
little endian vs. big endian

little endian: 低字节在低地址;
big endian:高字节在低地址。

网友B:
PIC的应该是little endian

理由:
1.我曾经测试过FLASH的读写,发现数据的低字节是储存到低地址,高字节储存到高地址。
2.datasheet上的说明:
The program memory is addressed in bytes. Instructions
are stored as two bytes or four bytes in program
memory. The Least Significant Byte of an instruction
word is always stored in a program memory location
with an even address (LSB = 0).

网友A:
除了motorola(freescale)的产品,基本上都是little endian模式

除了motorola(freescale)的产品,基本上都是little endian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小弟受教了。谢谢您们。

网友C:
"就是睡哪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