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名 会对程序有影响吗?

楼主(2008-05-18):
不知道PICC的变量命名有什么规范,我的程序中
改了一个变量名 运行结果就不一样。不知是怎么回事
比如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i;
改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23;
程序就出错了

网友A:
那还是有点怪啊

网友B:
再改改,还出问题?

楼主:
我知道了

看了生成的汇编代码,原来是因为我定义了一个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isplay @ 0x25;
然后生成的汇编语言正好把i23也分配到了0x25这个地址上了,
结果出错
而改为ii后 没有把 ii变量分配到0x25上  所以程序正常了。
但是此时还是存在隐患的,程序又把别的变量分配到0x25上了。
似乎好像是编译器分配地址 是按照变量名字母顺序分配的

网友C:
那就不要给变量分配绝对地址

网友A:
看来PICC还是不行啊

如果是KEIL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PICC就这样,下次小心点

网友D:
使用有问题,你不该这样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也还是KEIL好用,可能是先用它们吧!

网友F:
HT 的PICC 确实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