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ic16f676上电不可靠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使用PIC16F676芯片制作的一个产品,电池供电,工作正常。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上电时不能可靠地起振。
  故障现象:断开电源之后再上电,则单片机往往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果在上电之前将电源的正负极短接,将电路中尚存的电荷彻底放光,则再上电后就能正常工作。(其实整个电路中只有1个10u的电解用来储能,但就算把这个10u的电解去掉,也不能正常工作,可见问题应该在pic16f676内部,放电是把pic16f676内部的某些电荷给释放掉了)
   以下是程序中的配置文件:
   __CONFIG(INTOSCIO&WDTEN&BORDIS);
   使用内部RC振荡器,开看门狗,关BOR(开着功耗太大)

  或曰:电池供电,一年才换一次,又不经常遇到,就让人在换电池时先放电不就行了吗?
  当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办法,在电路板上做个放电插座,在边上插个短路子,写上标志,在取出电池后一定将短路子转到放电插座上,短接1分钟,然后去掉短接子,再换上新电池......但这总不是个好办法。
  请问是否有解决方案?是否某个设置文件没有设置好?
  非常感谢!

网友A:
听说早期的产品有这样的问题.

你的样品若是三年前的,建议重新要样品.如果是现在的,建议接一个省电的低电压复位电路.内部的BOR估计也可考虑,不过100微安的电流有点不适合电池产品.

楼主:
谢谢!

单片机应该是07年的吧,我再去看看。
不然的话就找个今年的试试,先谢了。

网友B:
是不是上电时,单片机没有稳定就工作了

使能欠压复位,和上电延时定时器试试,我不知道这个片子有没有频率稳定状态位,如果有,程序运行先检测该状态位

网友C:
缓慢上电或者缓慢掉电

缓慢上电或者缓慢掉电,如果没有BOR功能,出现上掉电异常的机会很大。如果内部BOR功耗大,可以使用外部的监控芯片,通常只有1uA左右的功耗。可以去看看电池供电的水表或气表的设计,几乎都是用一颗低功耗的电池电压检测芯片。

楼主:
谢谢martin

   能不能推荐一款性能好,又好买的?因为我的量不是很大。
   呵呵,想着偷懒了。。。。

网友D:
不要电池电压检测芯片,没有办法了?

芯片到底干什么去了?

说不正常太笼统。

有朋友知道更详细的吗?

是不是所有的芯片在没使用电压检测芯片时,且上电慢时候,都有类似问题?

网友E:
上电检测PCON,0 PCON,1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跟批次有关。在软件中增加上电检测PCON,0和PCON,1,判断是否需要将寄存器初始化或清零。试试吧,这个问题害的我没过好年。可以看看张教主的书。

网友F:
和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没开BOR的问题

不管是谁家的CHIP,没有BOR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BOR能做到低功耗的只有MSP430,其它各家的功耗都很大,如果想做电池供电,必须外挂低压RST电路,这种芯片有很多,平凡老师可以看看SIPEX或者CAT等网站,大把大把,价格很低,台湾产的那就更多了,价格可以做到2毛的都有……

不要期望能通过软件解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CHIP不能可靠RST,所以POWERUP后,PC值带有很大的随机性,PC都不知道到哪个姥姥家了,肯定是软件解决不了的……

网友G:
有一种变态的做法

软件里搞个陷井,PC乱跑时把它复位,可能时间上有点问题

网友F:
呵呵,LS方法不行……

CHIP不是给了5V电就肯定能工作的把,WATCHDOG的OSC并不是有电就肯定能起振的,芯片的OSC也不是有电就一定能振荡的……

楼主(2008-06-25):
谢谢yewuyi

说得非常细致!

网友H:
呵呵~~~

我也做了个类似的产品
我是用的16F883 也是使用内部RC振荡器(4M),开看门狗,关BOR。电池供电,电路中有个1000UF的电容,因为瞬间要向外部器件提供大电流。我的电池还是3.6V呢,用指针电压表测量,还可以看到工作时电压有0.2V左右的波动。没有发现上电不可靠的问题。

网友I:
平凡大哥,教教我吧

16F676上电复位和用内部晶振程序怎么写?能给个程序看看吗
我正在学习,谢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发点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