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D2仿PIC24fj256gb110时错误提示 0161

楼主(2008-05-23):
原装ICD2,Explorer 16演示板,程序是从microchip下载的DEMO,芯片使用PIC24FJ010时一切正常,使用PIC24FJ256gb110时出现如下提示:
Auto-connect not enabled - Not connecting (Try enabling auto-connect on the ICD2 settings pages.)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Target Device PIC24FJ256GB110 found, revision = Rev 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Resetting Target
MPLAB ICD 2 Ready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197F)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2, Expected Val = 0x0, Val Read = 0x1978)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谢谢!

网友A:
re

你双击出错地方,会出现一个help文件,上边有提示,不过我看了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下边是摘自帮助信息: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MemType, Address = Address, Expected Val = MPLABMemoryVal, Val Read = TargetVal)

A verify operation has failed. The error message specifies the memory type and address involved, and gives the expected value and the value actually read.

Note: MPLAB ICD 2 will terminate the verify operation upon the first incorrect value read from the target. Only this first incorrect value will be reported. There may be others.

我有时候会这样,复位ICD2几次又可以了。

网友A:
re

再看了一下ICD2,选择PIC24FJ256gb110时候,是黄灯,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感谢楼上回复. 现在情况依然,准备下周拿去用替换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