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PICC中输入中文。。。。。。

楼主(2008-05-26):
pic, TE, CD, LCD
我前几天刚用51的做了个240128的液晶屏显示程序,完全可行。可是现在改用16F877A的,发现头文件有的没有,反正问题不小,现在是有很多警告,下面的数组全是警告如下:(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数组,带中文的)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char Index[2];
   char Msk[32];
 };

bank2 struct typFNT_GB16  GB_16[] =
{
"风",0x00,0x00,0x1F,0xF8,0x10,0x08,0x10,0x48,0x14,0x68,0x12,0x48,0x11,0x48,0x10,0x88,
  0x10,0x88,0x11,0x48,0x12,0x6A,0x24,0x2A,0x28,0x26,0x40,0x06,0x80,0x02,0x00,0x00,

"机",0x10,0x00,0x10,0xF8,0x10,0x88,0xFE,0x88,0x10,0x88,0x10,0x88,0x38,0x88,0x34,0x88,
  0x54,0x88,0x50,0x88,0x91,0x08,0x11,0x0A,0x12,0x0A,0x12,0x0A,0x14,0x06,0x10,0x00,

"电",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01,0x02,0x01,0x02,0x00,0xFE,0x00,0x00,

"太",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7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2,0x80,0x02,0x40,0x04,0x20,0x05,0x10,0x08,0x98,0x10,0xCC,0x20,0x86,0x40,0x04,
以下是错误信息:

Build C:pic877lcd for device 16F877A
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inpicc.ex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inpicc.exe" -q -g --asmlist --chip=16F877A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P --char=unsigned -C C:pic877lcd.c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26.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29.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32.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35.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38.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41.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44.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还只是一部份。

原在51的头文件: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改为

#include "pic.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反正有好几个没有/。

    dprintf(0,5,"DC: 24V    P:0000W");
    dprintf(0,6,"I:000A    F:50.0Hz");

上面的我的显示时的函数,这里也是有警告   如下:

Warning [359] C:pic877lcd.c; 624.44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Warning [359] C:pic877lcd.c; 625.45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望高手帮我看看!谢谢,

Warning [340] C:pic877lcd.c; 138.1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这个是说字符串没有以NULL结束,对程序没有什么影响

Warning [359] C:pic877lcd.c; 625.45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这个是说指针类型不符合,不知道函数的声明是怎么样的

我在定义数组前面加了const,还在涵数定义指针前面也加了,错误少了不少。可是还有数组有汉字那行

"风",0x00,0x00,0x1F,0xF8,0x10,0x08,0x10,0x48,0x14,0x68,0x12,0x48,0x11,0x48,0x10,0x88,

只要有汉字的就有警告,估计是PICC不认汉字吧。也可能要加什么头文件,哎,,,搞得很郁闷。我在写51时算法都可以实现,而且程序都写好了,现在都有点想放弃PIC了。
望PIC人士出来讲解一下。

楼主:
光有人看,没有人回吗?

要是张明峰老师在就好了!

网友A:
PIC的MPLAB连中文路径都不支持何况是

你这种用法呢(恕在下孤陋寡闻,不知这是什么用法),不过最终是你的程序写的兼容性太差了,比如汉字的点阵数据前边使用拼音或者英文,后面使用//或者、/* */注释,你到哪个单片机的C环境都能认的

楼主:
我承认是我的程序写的不好

我承认是我的程序写的不好,但也是搞了好久才搞出来的。现在有另外的想法己经能实现了,但PICC不认中文还是存在的。
希望PICC能改进这点。

个人观点。。。。。。

网友B:
不支持双字节是N久头疼的事了。

不知道那些MCHP的程序员是否BS亚洲人?

网友C:
并非完全不认,

void main(){
    init(); //系统初始化
    delay_ms(1000);

    get_no();
    delay_ms(3000);
    get_driver_no();
    delay_ms(3000);
    get_date();
    delay_ms(3000);
    get_speed();
    delay_ms(3000);
    get_record();

    puts("签名:"); //
    putc(0x0d);
    putc(0x0d);
    putc(0x0d);
    puts("    ---打印结束---"); //
    putc(0x0d);
    putc(0x0d);

    while (1){
        restart_wd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