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RA8803液晶,控制芯片16F877A,不能点亮,哪位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8-05-30):
程序和接线图如下:
/*************************************************************
FUNCTIONn:             LCD driver 8080
AUTHOR:                科技
DESCRIPTION:           RA8803
E-mail:
CREAT DATE:            2006-2-25
MODIFICATION DATE:
***************************************************************/
#include       <pic.h>//定义三个头文件

#define RW_WR         RC1
#define E_RD          RC0
#define CS            RC2
#define RS            RC4
#define RST           RC5
#define DATA_BUS      PORTD
#define BUSY           RC3
unsigned char font[]=
{
    0xd2,0xab,0xd3,0xee,0xbf,0xc6,0xbc,0xbc,//耀宇科技
    0xd2,0xab,0xd3,0xee,0xbf,0xc6,0xbc,0xbc//耀宇科技
};
//***************************************以下为函数申明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shijian);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Write_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Controller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Misc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Advance_Power_Setup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Advance_Display_Setup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Cursor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Cursor_Size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Memory_Access_Mode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Active_Window(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
void Display_Window(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
void Cursor_Position_Regist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Begin_Segment_Position_Register(unsigned char x);
void Shift_Action_Range(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y2);
void Blink_Time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Frame_Rate_Polarity_Change_At_Common_A_B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void Shift_Clock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Interrupt_Setup_And_Status_Register(unsigned char at);
void Font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Font_Size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isplay_Chinese(unsigned char fnt[]);
void Initial(void);

/***********************************
** 函数名称: Delay
** 功能描述: 延时时间=(n*9+17)*12/F
** 输 入: n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无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shijian)
{   unsigned char i;
  for(i=shijian;i!=0;i--)//以10MS为基数的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d=1000;//10MS延时函数,1000为10MS,2000为20MS
asm("clrwdt");
while(--d){;}
}
}
/****************************************
** 函数名称: Write_Data
** 功能描述: 传送数据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Busy,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BUSY);
    DATA_BUS=dat;
    E_RD=1;//置读取位为高,不能读
    RS=1;
    CS=0;
    RW_WR=0;
    Delay(1);
    RW_WR=1;
    CS=1;
    Delay(5);
    return;
}

/******************************************
** 函数名称: Write_Instruction
** 功能描述: 传送命令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Busy,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Write_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cmd)
{    //while(BUSY);
    DATA_BUS=cmd;
    E_RD=1;//置读取位为高,不能读
    RS=0;//为低时,存取缓存器,为高时,存取数据
    CS=0;//片选端,为0时选通RA8803,为1时禁止工作
    RW_WR=0;//写入信号,低电位动作,
    Delay(1);
    RW_WR=1;
    CS=1;
    Delay(5);
    return;
}

/***********************************
** 函数名称: LCD_Controller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LCD_Controller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00);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Misc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Misc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01);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Advance_Power_Setup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Advance_Power_Setup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02);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Advance_Display_Setup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Advance_Display_Setup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03);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Cursor_Control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Cursor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10);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Cursor_Size_Control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Cursor_Size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11);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Memory_Access_Mode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Memory_Access_Mode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12);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Active_Window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Active_Window(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
{
    Write_Instruction(0x40); //Active Window Left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x1);
    Write_Instruction(0x20); //Active Window Right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x2);
    Write_Instruction(0x50); //Active Window Top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y1);
    Write_Instruction(0x30); //Active Window Bottom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y2);
    return;
}

/***********************************
** 函数名称: Display_Window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Display_Window(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
{
    Write_Instruction(0x41); //Display Window Left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x1);
    Write_Instruction(0x21); //Display Window Right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x2);
    Write_Instruction(0x51); //Display Window Top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y1);
    Write_Instruction(0x31); //Display Window Bottom Register
    Write_Instruction(y2);
    return;
}

/***********************************
** 函数名称: Cursor_Position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Cursor_Position_Regist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Write_Instruction(0x60);
    Write_Instruction(x);
    Write_Instruction(0x70);
    Write_Instruction(y);
    return;
}

/***********************************
** 函数名称: Begin_Segment_Position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Begin_Segment_Position_Register(unsigned char  x)
{
    Write_Instruction(0x61);
    Write_Instruction(x);
    return;
}

/***********************************
** 函数名称: Shift_Action_Range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Shift_Action_Range(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y2)
{
    Write_Instruction(0x71);
    Write_Instruction(y1);
    Write_Instruction(0x72);
    Write_Instruction(y2);
    return;
}

/***********************************
** 函数名称: Blink_Time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Blink_Time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80);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Frame_Rate_Polarity_Change_At_Common_A_B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Frame_Rate_Polarity_Change_At_Common_A_B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Write_Instruction(0x81);
    Write_Instruction(dat1);
    Write_Instruction(0x91);
    Write_Instruction(dat2);
    return;
}

/***********************************
** 函数名称: Shift_Clock_Control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Shift_Clock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90);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Interrupt_Setup_And_Status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Interrupt_Setup_And_Status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a0);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Font_Control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Font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f0);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Font_Size_Control_Register
** 功能描述: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Write_Instruction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25
******************************************/
#pragma disable
void Font_Size_Control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Instruction(0xf1);
    Write_Instruction(dat);
    return;
}

/***********************************
** 函数名称: Display_Chinese
** 功能描述: Display_Chinese
** 输 入:  value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LCD_Controller_Register,Cursor_Position_Register,Write_Data
**
** 作 者: 耀宇科技
** 日 期: 2006-2-10
******************************************/
#pragma disable
void Display_Chinese(unsigned char fnt[])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j;
    LCD_Controller_Register(0xcd);
    Cursor_Position_Register(0x00,0x00);
    for(i=0;i<0x10;i+=2)
    {
        for(j=0;j<0x0f;j++)
        {
            Write_Data(fnt);
            Write_Data(fnt[i+1]);
        }
    }
    return;
}

#pragma disable
void Initial(void)
{
    TRISD=0X00;//设定数据端口为输出
    TRISC=0X08;//RC3为输入,液晶端口状态忙位检测
    PORTC=0Xff;//先输出0清端口状态
    PORTD=0Xff;//清零端口
    Delay(30);//延时300ms
    RST=0;//复位信号置低电平
    Delay(30);//延时300ms
    RST=1;//复位信号置低电平
    Delay(10);//延时100ms
   // while(BUSY);//忙信号检测
    LCD_Controller_Register(0xcd);//缓存器00H正常模式,屏幕开启
    Misc_Register(0xf1);//输出允许,BUSY高电平触发,4MHZ频率
    Advance_Power_Setup_Register(0x10);
    Advance_Display_Setup_Register(0x80);
    Cursor_Control_Register(0x6b);
    Cursor_Size_Control_Register(0x00);
    Memory_Access_Mode_Register(0x91);
    Active_Window(0x00,0x00,0x1d,0x7f);
    Display_Window(0x00,0x00,0x1d,0x7f);
    Begin_Segment_Position_Register(0x0);
    Shift_Action_Range(0x00,0x9f);
    Blink_Time_Register(0xaa);
    Frame_Rate_Polarity_Change_At_Common_A_B_Register(0x00,0x00);
    Shift_Clock_Control_Register(0x10);
    Interrupt_Setup_And_Status_Register(0x11);
    Font_Control_Register(0xa0);
    Font_Size_Control_Register(0x0f);
    Cursor_Position_Register(0x00,0x00);
}

//#pragma disable
//void Step(void) interrupt 0
//{
   // while(IE0==1);
   // return;
//}

main()
{   Initial();
    while(1)
    {   RS=0;
        LCD_Controller_Register(0xcd);
        Delay(600);
        Delay(600);
        Display_Chinese(font);
        Delay(600);
        Delay(600);
    }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5181545318.pdf

网友A:
re

楼主确定硬件没有问题了吗?不要急 会搞出来的!

网友B:
哦,看看通讯波形,

仿真一下也可以

楼主:
RE

谢谢,以上两位,已经搞出来了,就是有点花屏

网友C:
频率要提高

之前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把LCD的内部频率改为8MHz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re

楼主 能说下原来是哪里的问题吗 多谢

楼主:
回6楼

以前的问题是出软件上,要一上电就置RW位为1,而我的程序没有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