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始终信号为什么始终为高电平????

楼主(2008-05-30):
用16f873a,24LC16B
SCL上拉2k电阻,SDA上拉4k电阻
用示波器看SCL时钟始终为高电平

相同的程序在另一个板上没有问题,只不过这块板用的16f877a,24Lc02B,上拉电阻均为2K

网友A: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今天为scl老是被从器件拉低烦恼,
楼主却为scl为高烦恼.

网友B:
re

楼主贴个图出来吧

网友C:
那个什么估计

估计是线路板接线错误,要不就是那个脚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