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为什么无法连续写????

楼主(2008-06-25):
#include<pic.h>
      char i,j,k,a;
      void first()
      {
      TRISC=0xff;
      SSPADD=9;
      STAT_SMP=1;
      STAT_CKE=0;
      SSPCON=0B00111000;
      }
      void test()
      {
       SSPIF=0;
       while(SSPIF==0){;}
      }
      void cc()
      {
      SEN=1;
       test();
       SSPBUF=0B10100000;
       while(ACKSTAT==1)
        {
         SEN=1;
          test();
          SSPBUF=0B10100000;
       }
       SSPBUF=j;
       test();
      for (i=1;i<17;++i)
         {
           SSPBUF=i;
          test();
          j++;
           }
        PEN=1;
       test();
       SSPIF=0;

      }
      void main()
      {

      first();
      j=0b00000000;
      for (k=1;k<5;k++)
      {cc();
        for (a=1;a<200;a++) {asm("nop");}
       }
       for (i=1;i<100;i++) {;}
      SEN=1;
      test();
      SSPBUF=0B10100000;
      test();
      SSPBUF=0B00000000;
      test();
      RSEN=1;
      test();
      SSPBUF=0B10100001;
      test();

      FSR=0X30;
      for (i=1;i<65;i++)
      {
      RCEN=1;
       test();
       INDF=SSPBUF;
       if (i!=64)
       {ACKDT=0;
       ACKEN=1;}
       else
       {ACKDT=1;
        ACKEN=1;}
       test();
        FSR++;
      }
      PEN=1;
      test();
      SSPIF=0;
      asm("nop");
     }

PIC16F873A  + 24C16

连续写4组16个数据,但只有第一组、第三组能够写成功,而二、 四组则无法写成功,

请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谢谢

网友A:
j

你的j是写的地址吧,好像没变呢;还有查一下16的页大小,看是不是回绕了

网友B:
写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