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程序,12f675仿真寄存器不正确

楼主(2008-06-28):
简单程序,12f675仿真不正确,请各位大虾指教,程序如下:

list p=12f675

include <P12F675.INC>

    org 0x00
reset
    movwf OSCCAL
    goto start

    org 0x04
start
    bsf STATUS,RP0
    movlw 0x00
    movwf OPTION_REG
    clrf ANSEL
    movlw 0x18
    movwf TRISIO
    bcf STATUS,RP0
    clrf INTCON
    clrf GPIO
    comf GPIO
    movlw 0x07
    movwf CMCON
;
loop
    goto loop
end

期望:
TRISIO : 0x18
GPIO : 0xff
结果:
TRISIO : 0x08
GPIO : 0x14
仿真工具为MPLAB7.60,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初始化

地址0X04是中断入口,不要把程序写在那边.但这个不是你错误所在.
12F675有AD及比较器,先把这两样关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虾的回答.我把程序放在0x04是想所有的误中断都复位.
ad与比较器应该开与关与我的初始化无关啊,而且我的比较器也关了,AD中断脚设置成I/O口.

list p=12f675

include <P12F675.INC>

    org 0x00
reset
    movwf OSCCAL
    goto start

    org 0x04
start
    bsf STATUS,RP0
    movlw 0x00
    movwf OPTION_REG  ;7:上拉;6:下降沿中断;5:tmr0内部时钟;4:tmr0上升沿递增;3:timer0用预分频器;210:一比一分频
    clrf ANSEL    ;7:无用;6~4:ad频率1/2Fosc;3~0ad引脚全部配置为数字脚
    movlw 0x18
    movwf TRISIO  ;4,3脚输入,其他输出。
    bcf STATUS,RP0
    clrf INTCON  ;7:禁止所有中断
    clrf GPIO
    comf GPIO    ;GPI0设置为ff
    movlw 0x07
    movwf CMCON  ;比较器关闭
;
loop
    goto loop
end

网友B:
注意初始化顺序和配置位

初始化顺序要注意,配置位(CONFIG BITS)有无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