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流行的PIC是哪个?

楼主(2008-07-04):
请问,PIC 16/32位机哪个最流行,容易搞到学习资料?

网友A:
这也讲流行?

网友B:
PIC16F877A 最容易上手,初学的资料也比较多。

PIC16F877A 最容易上手,初学的资料也比较多。

网友C:
16系列:16F6XX、16F72X、16F88X、16F91X

楼主:
回帖还要主题???

18系列的怎么样,我要用到的测控的量比较多(30个以上),主要是AD/DA和脉冲、继电器,开发的设备价值都上万,18系列的价格应该不太成问题(也不过比16系列多几十块钱),但是我查不到64pin以上的实验板,找到的都是40pin以下的,所以很怀疑如PIC18F8620应用范围,不愿意把有限的精力投到可能用不上的东西上去。

网友D:
pic24,pic32

pic24,pic32多得是.

只要不在乎价格,
就好说

网友D:
还要试验板??????

会一种单片机,转另一种还要试验板??????

楼主:
要啊

不光要实验板,我还真是一种单片机都不懂哟。
弱弱地问一声,dspic比pic强在测控什么物理量?dspic容易买到不?不要实验板,怎么做测试?不会自己搭平台吧?

网友D:
dspic是带信号处理单元的单片机

dspic是带信号处理单元的单片机,俗称数字信号控制器.

比普通的pic加强了信号处理能力,如支持无开销模寻址,支持位反序寻址,带有17*17高速乘法器,40位alu,40位双向桶形移位寄存器,40位饱和累加器....

总之,是在数字信号处理能力上进行了加强.

楼主:
钱啊!!!

冒昧问一声,dsPIC33FJ64GP710或者类似的dsPIC33多少钱?PIC24HJ64GP510或者类似的PIC24多少钱?

网友D: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经销商.

可以看看,micorochip网站上的参考价,或者到淘宝网上搜搜,或者直接致信给版主.

楼主:
microchip网站价格不可信

多谢提供了这条线索,我用易趣习惯了都忘了有淘宝,果然查到,好像比代理商的便宜多了。

网友E:
推荐楼主用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