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求助!16F676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8-07-12):
我现在刚接触PIC单片机,准备用16F676开发一个产品。准备利用676 自带的内部晶振,上电复位(MCLR用做输入,不接电源),用内部狗。使用汇编语言写程序,把这几个功能用上,程序怎么写(即使用内部晶振、内狗和上电复位的程序)?谢谢大家帮忙!有没这方面资料,给点我。

网友A:
这些不需在程序中写.

烧写的时候设置一下GONFIG BITS即可,也可在程序开头用伪指令定义

楼主:
烧写的时候设置一下GONFIG BITS即可?

我用TOP2004编程器,怎么设置一下GONFIG BITS?我用内置晶振,上电复位,用内狗,怎么设置?哪些打勾

楼主:
程序开头用伪指令定义,怎么写?能详细点吗

xieyuanbin,程序开头用伪指令定义,怎么写?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

__config       _CPD_OFF & _CP_OFF & _BODEN_OFF & _PWRTE_OFF & _MCLRE_OFF &_INTRC_OSC_NOCLKOUT   & _WDT_OFF    ;EEPROM关闭数据读保护,代码保护,欠压检测复位,上电复位,内部复位,采用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