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F4550的菜鸟问题,帮帮我吧!

楼主(2008-07-14):
我想请问各位大虾,PIC18F4550的USB驱动是一般的驱动还是有它自己的啊?谁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要是有驱动的话,帮我发一份~anguojiao@163.com

楼主(2008-08-13):
没有人帮忙吗?

难道就没有高手知道这个吗?只好自己顶了~~~

网友A:
安装了MPLAB就有了.

MPLAB安装目录中就有.

楼主:
是这样吗?

我的电脑上就有MPLAB,你的意思是说,我插上PIC18F4550后,提示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时,就到MPLAB目录下找?那应该是那个文件夹呢?

网友B:
PIC18F4550 的USB驱动

       当你把USB接到PC上时,会提示你安装USB驱动的,到时侯你选择自动搜索就可以了,前提是你已经安装了MPLAB 软件!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大家一起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