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过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7):
第一次使用MPLAB IDE软件,编了个程序.便宜提示如下;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D:BAK222.err".

Clean: Deleted file "D:BAK222.cod".

Clean: Deleted file "D:BAK222.hex".

Clean: Deleted file "D:BAK222.lst".

Clean: Done.

为什么ERR,COD,HEX,LST文件没有呢?要怎么做才能产生以上文件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

删除的应该是你项目文件下的单个文件被编译、连接的中间文件。

HEX文件和LST文件一般应该保留不删除,这个在build options里面是可以设置的,自己找PICC的编译器手册看把。

楼主:
我用的汇编,不是C.PICC好象是C编译用的.

我用的汇编,不是C.PICC好象是C编译用的.能通用吗?

网友A:
那就需要找MCP的汇编编译器看了,不通用

网友B:
这表示你开始编译.

MPLAB汇编编译器编译之前先要把ERR,COD,HEX,LST这几个文件删除,然后重新创建.如果编译后找不到HEX文件,表示你没有编译通过.事实上编译不通过编译器本身会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