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不用按键的复位方法

楼主(2008-07-17):
请大家来讨论不用按键的情况下,怎么是单片机复位

网友A:
WDT复位

做一个死循环,不喂狗,被狗咬死

网友B:
断电上电或者……

goto main

网友C:
re

asm(" reset")

或

_asm
    reset
_endasm

楼主:
re:4lou

没看懂

网友A:
4楼忽悠了.

PIC没RESET指令

网友C:
呵呵,版主是不是冤枉我了???

re szjgjg:这是软件复位,详情请看下边描述.

re xieyuanbin:呵呵,我可没忽悠,理由如下,请看红色部分.

(1).在PICC18编译器中,有一个头文件,pic18.h中,有如下几个宏:
#define    CLRWDT()     asm(" clrwdt")
#define    NOP()             asm(" nop")
#define    RESET()          asm(" reset")
#define    SLEEP()          asm(" sleep")

(2).在MCC18编译器中,各个型号芯片的头文件中都有如下几个宏:
#define Nop()         {_asm nop _endasm}
#define ClrWdt()     {_asm clrwdt _endasm}
#define Sleep()        {_asm sleep _endasm}
#define Reset()        {_asm reset _endasm}

网友D:
pic18系列有reset

pic18系列有reset

网友E:
PIC单片机种类太多,提问时最好讲清楚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A:
的确,18以上的单片机都增加了RESET指令

楼主:
re;10

用的是10F222,做一个充电器,这个东西没有复位指令的,原本是想实现更换电池后自动复位,现在看来不行,已经改用goto main了,但是现在还是有问题,请高手指教,先把图贴上

楼主:
接11楼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充电器上电等待电池,无电池循环等待,有电池后充电,采样、数字滤波,连续电压不上升告警停充(goto main),电压上升后 充电,采样、数字滤波,比较电压是否有突然降低,如有说明更换电池,没有的话比较本次采样值与上次采样值,上升继续充,下降则表明已经充满,停充并判断是否更换电池。
现在问题有两个:1、充满后停2--3秒有自动充电(过冲),并循环
2、电压采样点电压会出现负值,波形如图:

网友E:
对于12楼的两问题,采用多次判断的方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