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pic写一个字节数据到eeprom需多长时间?

楼主(2008-07-22):
有人知道pic写一个字节数据到eeprom需多长时间吗?

假设4M晶振.

网友A:
是否可以用软件模拟测量出来?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明确标明了,大约5mS

每个数据手册上都有这样的数据,仔细找找.
MPLAB SIM也同样可以模拟出来

楼主:
谢谢

谢谢!
再仔细找找看.

看来写eeprom,确实不能傻等5ms

楼主:
再次谢谢3楼

再次谢谢3楼.

找到了,还是看手册不仔细

网友C:
各个型号不能保证完全一样

呵呵,所以一定要看手册,俺都是保证10MS以上的时间,这样便于程序移植,对于各个厂家MCU自带的EE来说,10MS基本都够了。。。

傻等5MS ?

还真有人做的出来这事情。。。呵呵,BS一下。。。

楼主:
关心这个是因为程序空间不多了

关心这个是因为程序空间不多了,
有一个地方要写两个字节,
想简单的傻等一下 WR = 0 ,节约代码.
现在看来5ms,不可接受.

要是平时,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启动写就干别的事情,检测到写完,在写预定的下一个字节.

网友D:
不用等,如果只是2个字节,用页写方式就可以一次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