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内部EEPROM时间太长

楼主(2008-07-23):
写100字节到内部EEPROM需要(5x100)ms,写100字节到24CO4(页写方式写周期10ms)需要多少时间?字节写要多少时间?

网友A:
24C04一个页好象是16个字节

100/16=6个页+4个字节

考虑到如果不是从16的整数地址开始写的话,则可能的最大时间8*10MS=80MS

楼主:

感谢2楼:一个是500ms,一个是80ms,那得用24C04了.

网友B:
每个芯片可能都不一样,可通过计算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