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CD2调试问题

楼主(2008-07-28):
MPLAB IC2调试需要占用数据和程序存储器空间,如何判断被ICD2占用空间具体位置,以防止用了被ICD2调试占用空间?

网友A:
icd2占用的都是程序空间最后的位置,具体可通过两种方式知

1、在调试状态下,选择setting,在program中的program memory可以看到,
2、安装目录下datpicc-18.ini,如果是16系列,对应的是picc.ini,找到自己使用的芯片,比如你使用的是18f4520,可以看到
ICD2ROM=7DC0-7FFF
ICD2RAM=5F4-5FF
以上方法是在MPLAB8.0+PICC18V9.5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