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2F629的内振稳定可靠吗?

楼主(2008-07-30):
请教诸位了:D

网友A:
非常可靠,但稳定就差点(我指温度系数)

网友B:
1%的精度不够吗?

网友C:
1%只是出厂时在25度下的校正精度

再看一下温度特性就可以得到误差范围了。。。

楼主:
谢谢三位版主大人!

网友D:
说实在的

RC震荡有1%的精度就不错了

要求那么高,可以外接晶振

网友C:
LS:1%只是在典型条件下的精度把

呵呵,使用时还有温度和电压的影响。。。

不过典型条件下1%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