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PIC12F508烧写问题

楼主(2008-07-31):
PIC12F508 我用自制的JDM只能烧写一次,写入后程序可正常运行
烧写后可以察除但不能再烧写了
试了好几片都这样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VPP或VDD电压不足引起

你拿到别的烧写器上擦出一次看看能不能用JDM烧写,VPP电压不足时,会提示擦除成功,但烧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