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首要任务:保住小命,不放鞭**

楼主(2008-08-04):
各位老兄,我现在准备选f72去控制交流单相电机,不用光耦隔离那种,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各位大侠能不能给打个预防针啊!

网友A:
~~

电机控制俺是外行,呵呵,弄个步进马达或者12V的直流电机俺换勉强,交流电机是天书,呵呵,请找老谢~~,看看他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交流单相电机有很多种类,楼主打算用哪种啊

网友C:
小心触电

楼主:
我也不清楚电机的具体型号

我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写了一段很简单的程序,但出来的效果明显不同,程序只有初始化(关闭看门狗,掉电检测复位,测试),然后在程序中翻转所有IO口,500ms翻转一次,用c写的就很容易复位,或者死机(死机现象就是IO始终保持一个状态不翻转了,也不复位),死机状态用示波器看过晶振输入脚,有很好的波形。用汇编写同样功能的程序,上述现象就很少出现,不知道是为什么?
会不会是负载太大造成的啊!用的变压器输出只有1A,那个电机是用来控制电动门的。

楼主:
忘说复位电路了

我的复位电路是接的最简单的那种!电阻上拉到Vdd,再通过电容到地。

网友D:
交流电机有没有需要调速?

一般使用可控硅调速.不需要调速的时候需要考虑开关干扰导致单片机复位或程序跑飞问题.
当然,安全第一.如果有可能,弄个隔离变压器防止触电.

网友A:


楼主:
哈哈哈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问题找到啦

是单片机负载太大的原因,造成单片机经常复位,哈哈,以后要小心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