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877a

楼主(2008-08-06):
它的rb3,rb6,rb7在应用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在联机调试的时候能作其他的吗?比如输出什么信号,好像是不可以的吧;如果为了调试的方便而舍弃的话太浪费了

网友A:
调试的需要暂时屏蔽

网友B:
比如用作运行指示等

比如用作运行指示等简单逻辑输出.

网友C:
不行.

你的很多观察数据要通过这两个口读出来,不过,在调试模式,即使你操作这两个端口也是毫无用处,系统对此不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