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高手请帮忙——PICC如何能输出后缀名为.COD文件

楼主(2008-08-12):
现在的一个仿真机需要.COD的文件,可是编译后没有输出这个文件,请高手帮忙

网友A:
--OUTPUT=COD

将这一句添加在你的COMPIER的GLOBAL设置里面

网友B:
你用MPLAB了吗?

呵呵,我的项目没有按照LS的方法,直接把PICC805嵌入MPLAB中使用时,自动就生成了*.cod文件,看了一下编译选项和连接选项,也没有看到--OUTPUT=COD这样的命令。

呵呵,俺用MPLAB+PICC基本都是默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