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与晶振并联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8-14):
请教:这个与晶振并联的R7电阻起什么作用?可以不加它吗??

或者说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要并上R7这个电阻。

偶一直没有弄明白加它的原因。

有人说是防止静电的作用,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哦。
 相关链接: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9121250435.pdf

网友A:
增加反馈量

你看过晶振的振荡电路就应该知道,本身晶振的输入输出端有一个反馈电阻,反馈电阻越小,反馈量越大,不同频率的晶振,需要的反馈电阻是不一样的,频率越高反馈量应越大,一般来讲MCHP根据晶振的大小设置有不同的配置,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电路中这样接法比较容易起振,但容易引起过反馈导致阻塞.如果你用的晶振质量比较差,加这个电阻可以降低晶振引起的失效率.

网友B:
工作在线性区

请参阅: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POST_10012_1200013164_0.HTM
4楼等的发言

网友C:
这个是负反馈电阻,可以产生额外的负反馈,

以降低振荡器的增益,从而使输出波形更接近正弦。电阻太小会导致负反馈太强而停振,太大就失去了改善波形的作用。一般单片机的振荡器都设计成能够使用常见的晶振直接产生合适的正弦波,如果你使用的是高Q值的特殊晶振,就得配上合适的负反馈电阻才能出正弦波。

网友D(2014-08-26):
也可以理解为谐振回路里人为增加损耗,降低Q值,从而避免超强振荡,波形失真,寄生出现。

网友E:
这个电阻是为了使本来为逻辑反相器的器件工作在线性区, 以获得增益, 在饱和区是没有增益的, 而没有增益是无法振荡的. 如果用芯片中的反相器来作振荡, 必须外接这个电阻, 对于CMOS而言可以是1M以上, 对于TTL则比较复杂, 视不同类型(S,LS...)而定. 如果是芯片指定的晶振引脚, 如在某些微处理器中, 常常可以不加,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制作了,看芯片手册和内部电路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