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MPLAB和ICD2.5连接不上

楼主(2008-08-15):
    程序很简单就是点亮一个lED灯,
  //实验目的:点亮RC0口的LED
//硬件设置:拨码开关S1的第8位置ON,其他各位关闭。
#include<pic.h>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include<pic168xa.h>         //包含877A的头文件

// __CONFIG(0x1832);          // 参考pic168xa.h头文件得出
//芯片配置字,把下面的各项相与就可以得到
//看门狗关        0x3FFB
//上电延时开      0x3FF7
//掉电检测关      0x3FBF
//低压编程关      0x3F7F
// 加密           0x1FFF
//4M晶体HS振荡    0x3FFE

 void main()                //主程序
  {
    while(1)                //死循环,让RC0一直亮
      {
         TRISC=0xfe;        //RC0输出,其他输入,有关TRISC寄存器的介绍可以查阅16f877a的技术文档
         PORTC=0x01;        //RCO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
  }

但是,当MPLAB和ICD2.5连接时就出现如下问题,其他的我都照着文档里面说的一步步做了,可是还是不行,我的ICD2.5 是USB口的,而且设置也正确啊!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54:  MPLAB IDE has lost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MPLAB ICD 2.  Would you like to attempt to reconnect?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ICD0021: 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MPLAB ICD 2 Ready

楼主:
版主,请你帮帮忙啊

      版主好像在线啊,请版主帮小弟一下啊!

网友A:
自己做的ICD2 ?

供电选择对了吗?

楼主:
不是,我是从淘宝上买的 ICD2.5

网友A:
呵呵,那你只能找做的人了。。。

网友B:
硬件电路上有什么问题吗?

硬件电路上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