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有没有这种单片机?

楼主(2008-08-15):
带USB(低速即可)接口,FLASH不小于16K,RAM不小于512B,
价格不大于10元.----品牌不限
谢谢!

网友A:
技术指标问题不大,但价格就不清楚了

具体型号请看www.microchip.com上的选型表。

有的型号有参考价格,如果量大点的话,估计打个对折问题不大。。。

楼主:
PIC

PIC中国公司(办事处)或总代理怎么联系?
量是有的,不知道PIC18F4450和PIC18F2450
两种型号的批量价格如何?

网友A:
MCP没有总代理这个机构

所有代理都是平级的,一般根据地区推荐代理商,这样方便服务。

我印象当中,PIC18F4450的大致加工在20个银子左右,如果不是非的要5V系统的话,推荐看看J系列和K系列的产品,那些CHIP的价格很好。。。

楼主:
版主给我推荐个吧

我就看到USB的这两个最便宜,深圳的代理怎么联系?

网友A:
你可以联系品佳,他们的18系列价格还可以

网友B:
推荐k系列的PIC18F14K50

k系列的PIC18F14K50值得推荐,价格应该比PIC18F2450更好。lz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C:
10块钱以下肯定有难度

10块钱以下肯定有难度

网友D:
小于10元的USB,应该找明峰

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