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或者是PIC18F读写USB移动硬盘,U盘

楼主(2008-08-16):
找了很多论坛都找不到类似的帖子和懂得高手,关于PIC16F,PIC18F读写USB的移动硬盘,U盘的资料,源程序。请懂得高手给予帮助啊,非常感谢

楼主:
高手们,给点路吧,谢谢

高手还没有出现啊,请接触过这方面的朋友给指点路,

网友A(2016-06-07):
可以通过CH376读写U盘。

网友B:
你是PIC18F作為USB HOST嗎
如果是當HOST就要另外加片子, PIC18F我用過的都是Device
你告訴一個具體型號 或者 詳細一點的需求 我可以給你看看幾个相關的文檔 其實這都能在Microchip的官方網站上都能找到 但是他資料組織得很亂 我是全部看完了才有個大概了解

网友B:
又查了一下資料
確定了:
PIC的8bit單片機中,  沒有帶片內USB Host, 或者USB OTG的, 全部是USB Device
如果要用HOST或者OTG功能:
1. 使用PIC24或者PIC32系列
2. PIC18F+一個USB片子, Cypress, 國內的南京CH系列等等
3. 用其他廠家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