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MPLAB屡屡不能启动?

楼主(2008-08-17):
以前就发生过多次,MPLAB不能启动,出现启动画面以后就莫名其妙得消失了,重新安装也不行,最后不得不革盘装系统。
这种事情已经多次了!现在又出现了!前不久刚刚革过得!都快崩溃了!
请问各路兄弟是否也遇到过我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系统用户名不能是中文

呵呵,很多人喜欢在XP登陆的时候弄个中文的用户名,但MPLAB一直没改这个问题,改成英文名称就好了。

网友A(2010-06-09):
楼上的老师,为什么我把用户名改成英文的也不行呢?
引用 网友B:

在所有的MPLAB文件路径中都不应该出现中文名,同时,所有的路径名符号总数不能超过127个

网友C:
如果同时运行360保险箱,
先把360保险箱关闭,试试看

网友A:
呵呵,我的360保险箱一直都是打开的,没出过问题 。

网友C:
我在单位和家里的机子情况都是,
360保险箱打开的时候,
启动MPLAB会变得很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等不及,
打开其他进程,
有时候会导致出现启动画面以后就莫名其妙得消失.

还有就是导致编译变得很慢.

关掉360保险箱就好了

网友D:
再改回来就没事了。

网友C:
原来如此,
MICROCHIP的MPLAB中文支持上确实太不象话!!

好歹要能用中文名称,装在中文目录下啊!

网友E:
MICROCHIP这个问题一直不改,影响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