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芯片是否有内部可访问的ID?且ID是不被外部编程

楼主(2008-08-21):
如果有一个内部ID的话,只要这个ID号的单个批次里不连续重复就可以,想用做加密用,程序可以通过这个ID号(这个ID是不被外部编程)算出一个号保存在EEPROM 里,即使解密了,换了芯片也不一定有用,除非偶尔碰到一个相同的ID才能使用,,,,不知道2004---200F的地址是否有此功能?如果没有,建议MICROCHIP能做出这个功能来,,也就是相当于芯片出厂是固化了一个EPROM,且外部无法访问,

网友A:
马上会有这个功能的

PIC18、24、30、33现在就有类似的功能
PIC10、12、16现在没有
但是PIC16今年年底会推出新的系列
PIC16F1***系列,程序容量32K,内部无分页,2个FSR,内核专为C语言优化,等等良好的优秀特点。
而且有楼主需要的内部可访问ID

网友B:
蛙,伟大的PIC16F1XXX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

网友C:
PIC

很幸运自己选择了PIC

网友D:
2楼

泡泡吹大了,年底就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