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j的晶振配置与串口通信中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请教:pic24hj的晶振配置与串口通信中的问题;

本人用以下程序 进行pc和24hj256gp210的芯片进行通信,
24h要求对晶振进行设置.
发送与接受的数据个数一致,但是不正确.
本人觉的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但是不清楚具体问题在哪里.
不知道晶振设置的问题还是串口的问题.
24第一次用 ,流程不是很 清楚。
有哪为兄台能指教几招。非常感激。

过程如下:
  晶振:7.3728m,想要得到9600的波特率.
进行ppl,分频,倍频,
  N1=2,N2=2,M=40;

得到器件工作频率FCY=(7.3728*M)/(N1*N2)/2=5*7.3728m.

BRGX=FCY/(16*9600)-1=239.

程序如下:
#include "p24hxxxx.h"

#define UART_RX_INT_EN          0xFFFF  /*Receive interrupt enabled*/
#define UART_RX_INT_PR6         0xFFFE  /*Priority RX interrupt 6*/
#define UART_TX_INT_DIS         0xFF7F  /*transmit interrupt disabled*/
#define UART_TX_INT_PR2         0xFFAF  /*Priority TX interrupt 2*/

void ConfigIntUART1(unsigned int config)
{

    IFS0bits.U1RXIF = 0;/* clear IF flags */
    IFS0bits.U1TXIF = 0;

IPC2bits.U1RXIP = 0x0007 & config;/* set priority */

  IEC0bits.U1RXIE = (0x0008 & config) >> 3;/* enable/disable interrupt */
   IEC0bits.U1TXIE = (0x0080 & config) >> 7;
}

void WriteUART1(unsigned int data)
{
    PORTGbits.RG3=1;
    {
      while(U1STAbits.UTXBF);  /* wait if the buffer is full */
      U1TXREG = data;             /* transfer data byte to TX reg */
    }
}

void main(void)
{
OSCCON=0x30AB;
CLKDIV=0x0300;
PLLFBD=0x0026;

InitUrat();
while(1)
{
WriteUART1(0xFA);
asm("nop");
WriteUART1(0x03);
asm("nop");
};

}

void CloseUART1(void)
{
    U1MODEbits.UARTEN = 0;

    IEC0bits.U1RXIE = 0;
    IEC0bits.U1TXIE = 0;

    IFS0bits.U1RXIF = 0;
    IFS0bits.U1TXIF = 0;
}

void InitUrat(void)
{

    CloseUART1();/* Turn off UART1module */

    ConfigIntUART1(UART_RX_INT_EN & UART_RX_INT_PR6 &
    UART_TX_INT_DIS & UART_TX_INT_PR2);/* Configure u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 */
U1BRG=239;
U1MODE=0x8080;
U1STA=0xE75F;
}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 ,已经可以用 。大家分享

我发现问题了 ,已经可以用 。大家分享。
希望对其他朋友有帮助。
U1STA=0xE75F;
有些问题。
改为U1STA=0xA75F;
影响效果的是U1STA中的 UTXINV的配置,应该置0.就可以正常发送接受了。
不过 让我困惑的是我 在U1MODE中已经将IRDA的功能给禁止了。到这里还会影响我的工作频率,让我不解。不管怎么样,能解决问题就好。有高手知道的,指点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