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串口

楼主(2008-08-27):
最新版的MPLAB能识别USB转接的串口吗?

网友A:
至少需要你安装你的设备的驱动

楼主:
安了!串口调试工具都能用!

51的串口仿真器都能用!

网友B:
re

USB转串口就是串口,尤其是只有三线(TXD,RXD,GND)时,与普通串口不会有任何差异,如果是有调制的串口,那可能有一些差异,对于有调制的串口那就没有发言权了!!

网友C:
也许,串口号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