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验焊接中的不良焊接(虚焊)?

楼主(2008-08-28):
本人生产中有一芯片HT1621B,SSOP48封装,表面看上去焊接良好,在震动环境中使用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接触不良,造成显示缺笔,请高手指点如何检验焊接中的不良焊接(虚焊)?不胜感谢!

网友A:
世界级难题。。。

网友B:
可能是由于焊锡过少引起.

这可能与虚焊无关,焊锡过少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生产过程问题.贴片厂商偷工减料,锡膏模具厚度不够是主要原因,另外焊锡质量差,温度控制不好也是几个方面.
另外,你的1621生产日期太早,成了过期食品,倒是容易引起虚焊.
虚焊问题目前只能防范,无法准确测试.

网友C:
用带LCD的单片机

网友D:
这个问题

和你的焊接工厂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