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46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置?

楼主(2008-09-01):
看7月份EDN有篇Microchip的文提到,低功耗场合,可以将该端口配置为输入,上/下拉,该电阻值选多大?
判高人指点

网友A:
尽量大

10多K 上百K

网友B:
设置为输入,尽量下拉,下拉电阻一般10K即可。

网友C:
二楼的,不要误导

尽量大和不接有什么区别?

网友D:
limit("尽量大") == 不接

我喜欢悬空,输出0

网友B:
如果输出0再悬空

呵呵,还不如设置为输入,把PIN接GND了。。。

网友E:
PIC引脚悬空

PIC悬空 很常见,我再把I/O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F:
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D:
版主说说输出悬空的缺点

我没发现什么不好的啊

网友G:
设为输入开内部上拉或设为输出低电平

网友C:
你不要求低功耗吗?

输入脚悬空,会引入电磁场干扰,导致端口状态不稳定,从而让输入端逻辑门反复翻转,耗电极大.而且在休眠时一不小心就被唤醒.
输出0悬空或输出0接地,需要消耗一定的驱动电流,在很低功耗的场合,也需要考虑的.
设置为输入直接接地,如果不小心程序出错有输出的情况下,很容易把芯片损坏.
最好的办法,是接一个5K以上,20K以下的电阻接地.端口设置成输入.

网友B:
~~

引用 网友D: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版主说说输出悬空的缺点

我没发现什么不好的啊

等指令执行到这行代码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个复位后高阻输入+悬空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要耗电的,开关机多了就累计了,但如果设置为输入+接地,那么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另外你让下面的那个管子输出,从理论上讲也应该是有功耗的,你那个悬空从PCB的角度看,那个PIN下面显然不能步地线了,否则太容易短路了,这可能导致地线分割成零碎了,肯定不好了嘛,纯粹的细节问题。。。

网友B:
~~

引用 网友G: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设为输入开内部上拉或设为输出低电平

开内部上拉和输出低电平都是要耗电的哦。。。

网友G:
“是接一个5K以上,20K以下的电阻接地.端口设置成输入”

谢帮主说得好,总之置为输入时电平一定要确定,不能空置

网友D:
我认为:只有复位期间的功耗问题

“输出0悬空或输出0接地,需要消耗一定的驱动电流”
输出器件的两个mosfet,在输入状态时,只是让mosfet同时截止,Igs漏电流还是一样的。
直接接地或电源主要就是程序出错时的问题(以前用过,一般还是烧不坏引脚)。

“悬空从PCB的角度看,那个PIN下面显然不能步地线了”
只是直插芯片的问题吧,我一般用贴片

“开内部上拉和输出低电平都是要耗电的哦”
有测试过吗?

网友D:
根据DS31030A,开弱上拉很耗电

DS31030A PicMicro中档单片机系列参考手册 30.7
输入弱上拉需要50-400uA(没看出来是一个脚还是全部),输入漏电流最大1uA

网友H:
输出低电平或是输入选择内部上拉.

输出低电平或是输入选择内部上拉.,我测试电流都是远小于1UA.基本上没什么电流.也不知道输出低时内部mosfet耗多少电.

DS31030A PicMicro中档单片机系列参考手册 30.7
输入弱上拉需要50-400uA(没看出来是一个脚还是全部),输入漏电流最大1uA

弱上拉真有那么耗电码.除非你接上拉又接地了.

楼主:
LZ回来了

哈哈,大家伙谈论得已经热火朝天了呀----回复Email没通知,FT.
如果选择10K电阻接地输入,可不可以将此结构,同时接入多个不用的引脚(也就是说,这些不用的脚相连后,接入一个共用的下拉)?

网友B:
LS没理解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8楼: LZ回来了

哈哈,大家伙谈论得已经热火朝天了呀----回复Email没通知,FT.
如果选择10K电阻接地输入,可不可以将此结构,同时接入多个不用的引脚(也就是说,这些不用的脚相连后,接入一个共用的下拉)?

RE:理论上不好

网友C:
数年前做的一个测试,不要似是而非的回答.

PIC16F676如何省电的几种情况
引用 网友C: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试验目的:测试PIC单片机如何省电
测试条件:PIC16F676使用内部4MHzRC振荡,电源电压5V,测试在睡眠下的消耗电流
单片机在外部IO口设置成输入并有固定电平的情况下,程序进入一个NOP指令和跳转指令的死循环后耗电约1.26mA
1.SLEEP之后:WDT开并256分频,每2.3秒左右唤醒一次,所有IO口为数字输入口,直接接高电平或低电平。5V,0.159mA,主要配置:_INTRC_OSC_NOCLKOUT & _WDT_ON & _PWRTE_ON & _MCLRE_OFF & _BODEN
2.上面的程序没动,只是配置& _BODEN_OFF,电流降为8.5μA,其它配置变化对电流消耗影响不大,WDT开与不开只差0.1μA,可见BROWN OUT DOWN功能是个耗电大户。
3.上面的配置、程序没动,所有IO输入口悬空,结果电流变为0.8-1mA,以上均没开电平变化中断,而且手接近单片机电流变的更大。可见虽然IO口看似没有吸收电流,但干扰电平引起单片机内部比较器频繁翻转的电流可以说很惊人。
4.以上配置,仅将WDT分频比改为1:1,各IO口仍然接固定电平,此时单片机WDT约每1.8mS唤醒一次,电流为8.8μA,可见RC的唤醒很省电。
5.以上配置,WDT1:256分频,将所有IO口设置成输出,并输出低电平,IO口不接任何负载,结果电流为9.5μA,与输入相比多了1μA。可见IO口的驱动也是要能量的。
6.以上配置,WDT1:256,各AD输入口设置成AD输入,其它设置成IO输入,均接固定电平,ADON置1,GO为零,此时AD模块开启,转换未开始,转换时钟采用系统时钟的1/8,电流8.8μA基本无变化,转换时钟采用AD独立RC振荡,电流仍为8.8μA,独立RC振荡,GO置1,转换完成后继续AD转换,电流为9.2μA,期间没有空余采样电容的充电时间,可见AD转换并不怎么耗电。
7.关闭AD,开启RA口的弱上拉,有弱上拉的IO悬空,WDT 1:1,电流8.8μA,将弱上拉的IO口其中一脚接地,电流猛增至212.4μA,换算下来一个弱上拉相当于一个24KΩ左右的电阻。
综上所述,耗电大户有两个:第一大户是悬空的输入脚,第二大户为弱上拉时IO口接地。第三大户为BROWN OUT DOWN RESET(电压过低复位)。若要省电的话不妨以此参考。此次试验是单片机没有任何外围电路的情况下测得,当然外围电路比较复杂,设计省电模式其它电路的耗电也要考虑。若要非常省电,那么每个功能是否开启都是锱珠必较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尽量大和不接在没事的时候几乎一样,但是你拿个静电测试仪开个4KV,去轰一次,你就知道了,不接就是死

网友J:
感谢xieyuanbin版主给出这么好的实践资料!!!

感谢xieyuanbin版主给出这么好的实践资料!!!

网友(2010-07-09):
需要946可联系我,价格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