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提问这样牛X的

楼主(2008-09-06):
程序很简单
RB3 = 1;
RA4 = 1;   //开灯
RA3 = 1;
RA2 = 1;
RA1 = 1;
RA4 = 1;
RA3 = 1;

奇怪现象出现了:
其他管脚置一
RA4就被清零,
但是其他管脚之间却不影响
RA4还能再打开,但是其他管脚置一,还是再次被清零

RA4上拉,管脚输入输出设置,io设置都没有问题。。。。。
用的是picmate2004仿真,仿真环境是mplab8.02

很迷茫。。。。。。。。。。。。。。。

网友A:
RA4是OC输出

楼主:
re

说过了
RA4上拉没有问题!

网友B:
读-修改-写

看你连续操作RA的输出,应该加个NOP

网友C:
烧个芯片试试,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D:
A口是模拟口吧

要设置成数字口输出

网友E:
re

4楼:是单步执行!谢谢!
5楼:还是老样子!谢谢!
6楼:说过了。。。。管脚输入输出设置,io设置都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F:
to 楼上

如果管脚输入输出和IO设置均没问题,那就真的奇怪了

不过我跟6楼的怀疑一样

网友E:
re

外围电路设计问题
读改写导致。。。谢谢大家

网友G:

   你犯了4、6楼说的错误,先详细看懂数据手册。这些MCU都被前人用烂了,难道还有这么明显的BUG?

网友A:
PortA口的缺省设置(复位后)应该是数字输入状态更为合理

PortA口的缺省设置(复位后)应该是数字输入状态更为合理。
Microchip的一念之差,给用户(尤其是初学者)带来多少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