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位单片机如何像16位单片机

楼主(2008-09-07):
我用的是pic16f877,现在我想同时输出16位数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有先后,相差0.5us

网友B:
速度调高点

晶振弄的很快很快
两次8Bit的之间时间差很短,就像16bit了

网友C:
用2个8BIT的带锁存的器件的

例如74HC595,先把数据发给两片74HC595,然后同时操作这两片的锁存和输出控制引脚。。。

网友D:
数据锁存是最好的办法了

数据锁存是最好的办法了。
74HC595是并-〉串的吧,那样速度太慢了吧。
用74HC573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5楼的,595是串转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