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F887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本人以前用的16F877A,现在用的16F887,程序移植后,中断程序不执行,请高手指教,两种芯片中断定义有什么不同,最好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A:
应该自己翻DATASHEET。。。

另:你用的是ASM还是C ?

估计是几个相关的寄存器没设置对。。。

楼主:
DATASHEET看过了

DATASHEET看过了,我也知道看他最好,但是DATASHEET说明不够详细,而且内容分散,和其他厂家的DATASHEET不一样,很讨厌

网友A:
这估计是看手册的习惯问题

但根据我个人的意见:MCP的手册整理非常规范合理,而且中文手册也比较全,你可以先参考中文手册看。

你这个问题别人根本不好回答,而且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靠自己解决,看手册是唯一出路。。。

楼主:
谢谢

可能是习惯问题吧,但是总感觉PIC手册做得不好,别家都有对各个功能的集中说明,就他没有

网友B:
看一下他的程序移植手册

看一下他的程序移植手册,877和887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的!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没有进中断,是中断函数没有给出指示

网友C(2013-11-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