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ebug或release模式下调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16):
调试对对结果是否有影响?

这两个模式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网友A:
release一般不能用做DEBUG

这两个模式的意义从字面上理解就基本可以。。。

网友A:
选择DEBUG模式时

会生成调试文件,如果选择ICD2调试的话,HEX文件可能会有点差异,主要是要加入调试使用的那一段代码。。。

网友B:
斑竹,看到您的回复

我在使用时为何这个地方是灰色的呢

网友A:
为什么为灰色?

可把你的项目文件打包给大家测试,你用的什么版本?

可以把你的MPLAB重新装一下看看,我还真没遇到过不能调整DEBUG/release的呢。。。

网友B:
好的,

我的程序有两个都是灰的,一个是4520的一个是87j50的,我记得4520的原来是可以调整的,现在不行了,用的版本是mplab8.1+picc18v9.5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34154506.rar

网友B:
87j50的

楼主:

是不是,就是调试时在debug下,完成后在release模式下烧写

网友B:
斑竹看一下

网友A:
~~,看不了,我没有编译器。。。

网友C(2008-10-25):
PIC

好像也没发现有区别

网友D(2015-09-18):
引用 网友A:
可把你的项目文件打包给大家测试,你用的什么版本?可以把你的MPLAB重新装一下看看,我还真没遇到过不能调 ...

大神 能帮我看一下 这串口发送的程序为什么 一直发送嘛 pic16f1829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TXREG=31;
while(!TRMT);
TXREG=0xff;
while(!TRMT);
  while(1);
}
void init()
{
TRISC=0xc0;
SPBRG=12;
BAUDCON=0x08;
TXSTA=0x04;
RCSTA=0x80;
TXEN=1;
CRE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