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晶体不起振

楼主(2008-09-29):
今天烧写了一片PIC6F72,插入电路,晶体不起振,怀疑没烧写好。

读入数据,起振方式为HS,没错,怪了,为什么晶体不起振。

后重新烧写一次,插入电路,正常,怪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绝对不可能是没插好。

绝对不可能是没插好。因为第一次是焊上去的,而且我也测量过,晶体两脚对地电压均为2V以上,就是不起振,估计这样的情况以前遇到不少,当时没查过,只是怀疑烧录器没烧写好。可能下次还会遇到......

网友A:
你怎么判断OSC没振荡的呢?

呵呵,OSC两个脚对GND都有2V的平均电压?

楼主:
用100M数字示波器测不到波形

用万用表测晶体两脚对地电压均为2V以上,用100M数字示波器测不到波形,据此判断不起振

网友A:
示波器的探头选择*10了吗?

楼主:
我还比较测试了,在别的产品上测到了波形。

楼主:
不管示波器的探头选择*10,还是*1,都可测到波形

不管示波器的探头选择*10,还是*1,都可测到波形

网友B:
某些烧写器,烧不实

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烧进去,校验也通过,就是不工作.原因不明

网友A:
和校验误差比较大

虽然看起来校验通过,但事实上可能是干扰的数据,编程器用和校验估计主要还是处于速度考虑,因为干扰的可能比较小,折中选择使用了和校验

楼主:
读入数据,起振方式为HS,晶体应该起振

读入数据,起振方式为HS,晶体应该起振呀,可能是程序SLEE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