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IC的开发环境

楼主(2008-10-08):
我在MPLAB IDE环境下用汇编编了一个程序,可是调试不能通过,提示如下,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好象程序里面也没什么错误

还需要链接什么文件么?

网友A:
没有在项目当中加入链接脚本文件

没有在项目当中加入链接脚本文件.

在maplab安装目录下面找到该设备的链接脚本文件,加入项目当中即可

网友B:
GLD文件要加

DEBUG的时候注意BUILD CFG中选择DEBUG而不是RELEASE.
建议去找些MCHP写好的例子编译一下.

楼主:
可是我是用汇编编的也要么

我加了那个dsPIC30f5011.gld文件,可错误提示信息更多了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如果我先关闭了CPU中断,譬如用DISI指令,然后在这期间有某个中断发生了,这时CPU肯定是不会去处理这个中断。可是当我之后再开中断后先前那个中断会不会引起CPU的中断呢?如果会,是开中断后立即就引发中断还是过段时间引发中断呢?

网友B:
RE

重新开中断,当然会响应还没响应的中断,如果开了IE。中断延时,如果有也是几个指令周期的事情,看看数据手册吧,不清楚具体几个周期。
汇编没用过,还是建议你去找些MCHP官方现成的例子去编译一下,看看里面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感觉PIC的确实不太好用,准备买本书先看看...

楼主:
我也想用C

可是那个编程环境我实在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用MPLAB IDE,芯片选定后,要选指定的xxx.gld,同时程序的头文件中要包括这个.gld文件。

楼上的,c好用哦。呵呵。

网友D:
C30编译器装好后是嵌入到MPLAB的IDE环境中的

可是那个编程环境我实在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用...

和汇编同一个IDE环境,很好用的

网友E:
好象就16的用汇编……

好象就16的用汇编,18,30,33等都很少有人用汇编,C多好,刚学是这样的,多用段时间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F:
强烈要求microchip,将C30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