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IC执行8*8的乘法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8-10-09):
晶振4M

楼主:
我自己写了一个

程序空间占用44Word
最长计算时间要80us

网友A:
需要看是哪个芯片

有的有硬件乘法器,有的没有,代码和速度也不一样

楼主:
我用的是16F系列PIC

网友A:
16系列没有硬件乘法器,

乘法是用的累加实现的,具体的执行时间和累加的次数有关,你可以执行255*255看看最大时间

楼主:
PICC乘法是用移位来算的吧

不是累加。我自己写的也是用的移位,但不知道是不是比PICC的乘法快

网友B:
只需11条指令就够了

_mul8::
        clrf    4
        bsf     4, 3
        clrf    _$$-2
L4:
        bcf     3, 0
        btfsc   _$$-1, 0
        addwf   _$$-2, F
        rrf     _$$-2, F
        rrf     _$$-1, F
        decfsz  4, F
        goto    L4
        return

网友C:
$$什么意思约?

楼主:
su_mj000 的程序挺巧妙!

呵呵,比我的要简单,收下了,谢谢!
不过定义的 $$符号有点特别。建议改一下

网友B:
"_$$"是特殊符号

"_$$"是我的汇编器(assembler)所识别的特殊符号。它位于内存的高端区域(即0x70~0x7F空间)。该子程序实现两个8位有符号或无符号数的乘法。若两个乘数均为
无符号数的话,‘_$$-2’和‘_$$-1’内的结果即是16位乘积。倘若只需得到8位的乘积,
" bcf  3, 0"可以省略。顺便附上该子程序的C语言形式:

void _mul8 (void)
{
    FSR  = 0;
    FSR |= 1 << 3;    // cnt = 8
    asm ("clrf    _$acc1$");

    do
    {
        _C = 0;
        asm ("btfsc   _$acc0$, 0");
        asm ("addwf   _$acc1$, F");
        asm ("rrf     _$acc1$, F");
        asm ("rrf     _$acc0$, F");
    } while ( --FSR );
}

网友D:
;*********************************************************************
;   UMULT8x8 -  Prod_H:Prod_L  =  mulcnd * mulplr
;
UMULT8x8:
    clrf    Prod_H                ; Clear outputs
    clrf    Prod_L                ;  "
    movlw   8
    movwf   count
    movf    mulcnd, W
    bcf     STATUS, C            ; Clear the carry bit in the status Reg.
UM8x8loop:
    rrf     mulplr, F
    btfsc   STATUS, C
    addwf   Prod_H, F
    rrf     Prod_H, F
    rrf     Prod_L, F
    decfsz  count, F
    goto    UM8x8loop

    return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是没人说PICC中乘法是怎么处理的
比如 C=A*B;

网友E:
这个有两种.

如果是*2或2的N次方,就用左移,如果不是,则调用乘法函数,该乘法函数和一般汇编用的乘法子程序大致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

那样的话,用PICC就不用自己写乘法函数了!

网友F:
楼上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