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是否有满足如下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2008-10-18):
带双串口,有一两个定时器,带1个以上的10位ad,flash为8k或以上.ram为256字节以上.最好是8位机容易上手.价格低于20元*币.如果有的话请帮忙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一定要8位机的话,就是18F25J11

或者18F45J11.18FJ都是3.3V系统工作。
其实16位机不错的。比如24FJ64GA002。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了解大概的价格吗?

如果16位机满足以上要求也可以的,不知道价格是否在我说的范围内?

网友A:
24FJXXGA002

XX=64,64KBYTE,21KWORD
XX=32,32KBYTE,11KWORD
至少按我知道的价格计算方法,20元拿到有希望。具体的,你还得问代理。我不是买芯片的。

楼主:
谢谢!我去问问代理看看!

网友B:
PIC24FJ32GA004

44脚,

2 串口,2 spi,2 i2c.

淘宝网上报价大部分在12-15之间,

居然有个最便宜的报价5元,

这是不可思议!

网友C:
PIC18F45J10 16元

网友B:
PIC18F45J10 是单串口

PIC18F45J10 是单串口

网友A:
也只有PIC24FJ的价格,拿出去和AVR比还看得下去

网友A:
似乎性能上PIC16拼AVR从表面指标还欠缺点

不过我没用过AVR,只能人云亦云,从表面指标看。

网友D:
俺要用pic就一定用24f,否则就用ARM/DSP~~~

网友:
这个性价比高啊。不错...

 PIC24FJ32GA004

44脚,

2 串口,2 spi,2 i2c.

淘宝网上报价大部分在12-15之间,

居然有个最便宜的报价5元,

这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