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业余的东西玩玩,直播+探讨怎么样?

楼主(2008-10-19):
第一页:电源原理图
第二页:时钟电路图,存储电路
第三页:热释红外电路

网友A:
我也有搞耶~~ 在做一个……

网友:
用个高档的PIC芯片吧.24或30....

楼主:
这是电源部分

12V,9V,3.3V
12V给继电器用
9V给LCD和LM324用
3.3V给单片机用,什么单片机?大家能猜到了吧

网友B:
为什么要用9V的LCD ???

没有5V的吗?

网友C:
不就是PIC24F?

楼主:
楼上,现在是金融危机,还是弄个更便宜的

更正:9V给VLCD和LM324用

网友:
3.3V的LCD也有啊。呵呵.

是不是背光需要?

楼主: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楼主:
在抗干扰上给点建议吧

网友B:
背光不都是升压上去的吗?

所以用5V升压和用9V升压不就无所谓了吗?

网友B:
呵呵,要什么建议?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楼: 在抗干扰上给点建议吧

1、不要忘记了7809上的反串二极管,俺的生产数据告诉我,在7805上加这个和不加这个确实是有区别的,当大批量生产时,从生产维修的统计报表上可以看到这个区别
2、继电器电源用了单独的一个辅助变压器线圈,那么你必须用光偶隔离后控制继电器了,而且光偶接收端的地应该接到辅助线圈的地上。

这个变压器体积可不小,10.5*0.2*1.414+13*0.2*1.414=6.65W,估计发热比较严重,你的环境实验可要多多做哦,如果散热不良的话,变压器的输出下降得可是比较厉害的哦

网友C:
硅桥后面电解耐压低了点

网友D:
电源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现在用15W的开关电源已经是趋势了。价格便宜,少用铜材。

网友B:
3W以上使用AC-DC比较合算

2~3W基本持平,2W以下使用线形变压器比较合算

楼主:
首先谢谢yewuyi,eeproom,ddb_21ic

这个变压器5元左右,开关电源不止吧
1“如果散热不良的话,变压器的输出下降得可是比较厉害的哦”
   这个如何解释?
2 电解电容改用耐压25V的
3 7809加个反向二极管

楼主:
改后的图

网友E:
7809上不需要加二极管

7809的输入电源没其它的负载,不可能存在输出大于输入的情况,加二极管没必要的。

网友E:
13VAC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会远远大于12V

网友B:
当7809后面有大的感性、容性负载时,还是可能出现输出大于

另外根据我大批量生产中的统计数字,即使没有大的感性、容性负载,不加那个二极管时,7809的损坏率还是要比加上高出15%的比例,这个是对最终结果的统计数字,中间可能有一些焊接工人或者焊接机器操作不当的原因,但大批量统计时,此类随机因素占的比重应该可以大大摊薄,所以,为了确保,我一般都建议加上,并且规定7809的前级电解的容值为后级容值的1.5~2倍

TO  兰天白云:你这么大的一个变压器只要5元?你是那个变压器厂家供的货?
              我的天,我这边的厂家至少也要12元以上的。

“如果散热不良的话,变压器的输出下降得可是比较厉害的哦”
   这个如何解释?
::当环境温度比较高或者变压器发热比较重并且散热不好的时候,将会造成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下降,简化的理解:变压器内部都是导线,当导线温度上升时,其电阻值将增大,类似电源内阻增大,此时带载能力下降,另外变压器的磁芯受温度影响也比较大。

楼主:
都是非常好的建议

1:awey“13VAC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会远远大于12V”这个提醒很重要,因为这一级没有稳压措施,考虑到电源电压的波动-15%~+15%(即185~250V),变压器次级变化从11~15V,整流滤波后(11~15V)*1.2=13.2~18V,这个电源是驱动继电器的,故设计时要考虑后续电路的耐压问题
2:7809加反向二极管的问题,增加二极管可大大提高可靠性,而且成本很低,所以决定加一个
3:变压器的温升的问题,类型不同温升差别很大,不知yewuyi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变压器(价这么高)?,我一般用R型和E型变压器,E型的便宜,5W以下的5元,30W的20元,50W的55元,注意不成比例。R型的30W近50元,50W的近90元,价格仅供参考

楼主:
时钟电路,帮忙找错

网友B:
100P太大,HT1380推荐的电容为2~8P

当超过20P以后,HT1380就可能出现偶尔停振的问题了,如果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建议PCB保留那两个电容位置不焊接。

HT1380在OSC这块比较挑,一些品质不好的晶体会出现偶尔停震的问题,PCB布线的时候要用GND把OSC包好。

VDD上应该并一个10UF的小电解。

俺原来用的是可充电的40MAH的电池,40MAH充满了的话,HT1380可以维持1个半月的样子。。。

http://www.big-bit.com/cpsq/bgt_in/showparam.aspx?noid=290&Comid=thailin&ComPP=泰林&xlid=AB01
这是俺用的变压器,有CE、UL、VDE、CQC认证的,嘿嘿,俺们对认证要求很严格。

楼主:
这点有疑问

俺原来用的是可充电的40MAH的电池,40MAH充满了的话,HT1380可以维持1个半月的样子。。。

HT1380功耗是1uA,40mA的电池怎么算也不是1个半月

网友B:
俺那是实际测试的结果

我是用的3.6V的电池,加上一个二极管的压降,HT1380的电压低于2V后就不能工作了,40MAH根本就用不到这么多容量,但从实际结果看,HT1380的功耗1UA也似乎对不上,我没太具体测试这个参数,已经生产了好几万套了,没接到客户反馈电池,呵呵,1个半月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我那是可充电的

网友C:
HT1381看来不错

是不是电解漏电造成的工作时间太短?
有没有STM32那样对晶振负载电容的要求?
还有,HT1381多少钱1片?

网友B:
TO LS

是不是电解漏电造成的工作时间太短?
::有可能,但没仔细分析,不确定

有没有STM32那样对晶振负载电容的要求?
::有要求,一般就是2~6PF
还有,HT1381多少钱1片?
::批量采购含17点税价格大约在2元多

网友C:
去淘宝看了下,恐怖

HT1381有1.35RMB的,MAX202有0.56RMB的

网友F:
to yewuyi

你说的7809损坏率,是指生产老化后调试发现的损坏率,还是产品出厂到产品保质期结束的损坏率,还是生产开始一直到保质期过了的损坏率?

另:损坏率不加二极管时是多少?

网友B:
是指生产老化后调试发现的损坏率,概率大约万分之二

HT1381有很多国产的兼容片,价格大约在1.5~1.9,如果是 HOLTEK的,还是需要2块多的(17点税)。

楼主:
改后的时钟电路

经实验100uF的电解电容能持续供电24小时,推算1000uF的可持续240小时,1F的可持续240*1000小时=27年,10F的可持续270年,太恐怖了,就算打2折,10F的也持续54年,10F/5V的电容不贵,怎么没人用?

网友C:
这直播就跟美剧一样慢啊

我觉得用电容最大问题就是自身漏电,HT1380的VDD脚最好不要接电解
还可以把4148换成SS14,压降小点

楼主:
这点都同意?

经实验100uF的电解电容能持续供电24小时,推算1000uF的可持续240小时,1F的可持续240*1000小时=27年,10F的可持续270年,太恐怖了,就算打2折,10F的也持续54年,10F/5V的电容不贵,怎么没人用?

网友B:
法拉电容漏电甚是厉害

100uF-->24H
1000uF--> <<240H

网友C:
智能水表、煤气表专供超级电容-COOPER PB-5R0V474

型号:PB-5R0V474,耐压:5V,容量:0.47F,自漏电低于5微安。美国COOPER公司专门应用于智能水表、煤气表等场合,此电容采用两只单体电容串联而成,特点是低内阻、低漏电,特别适合于与电池配合使用,以此提升电池的大电流放电性能,用于智能水表中,可使水表开关阀动作的可靠性大为提高,也可以作为GSM模块工作时的脉冲电流供应使用。

楼主:
好大的漏电流

型号:PB-5R0V474,耐压:5V,容量:0.47F,自漏电低于5微安
时钟芯片的功耗只有1微安,真他妈的晕死

楼主:
存储电路,用4.7K的目的是想时钟快点,因为我的电压只有3.3V

本想把WP端接单片机的,不写时由单片机拉高

楼主:
今天查了法拉电容

漏电流居然是毫安级别的,晕死

网友B:
法拉电容一般都比较贵。。。

俺都是用普通的电解电容,1000UF也能用很长时间了,5V时检测掉电后做EPROM保存还是够的,3.3V没试过。。。

楼主:
热释红外探头

第一部分

楼主:
紧接上图

T1IN为输到单片机的信号

网友C:
R24似乎应该串一个电阻

T1IN输出也应该分压后再给MCU

网友G:
请楼主讲讲信号调理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请楼主讲讲信号调理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让我们提高提高

网友C:
版主的图也会不见?

楼主:
网战怎么回事?图不见了

楼主:
修改后的红外调理电路输出

T1IN限制在5V以内

楼主:
我的LCD有这么多引脚

网友C(2008-11-22):
版主,麻烦快点吧

你这直播也要有个计划/线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