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0-26):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PIC16F72直插封装和贴片封装有差别

直插封装抗干扰能力比贴片封装的强,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这个正常呀

PCB都不一样了,插件大,当然好点

网友B: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C:
呵呵,符合DATASHEET是首要的

其它的都是无保障的。。。

楼主:
我是这样测出来的

用贴片做的仪表用在车上,发动机一发动,单片机经常复位

而用插件做的仪表用在车上,没有这种现象

发现这个差**,将贴片做的仪表改用插件(用线连着),居然好了。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D:
对的

正常,因PCB而异样

网友C:
晕,这个啊。。。

这个不是什么抗干扰的问题,属于可靠性测试中的周波跌落实验,也就是电源短暂中断的可靠性测试,主要是电源部分的余量不够造成的,你可以加大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再测试看看。。。

小兄弟,你们的测试手段、测试方法、测试理论似乎都不周全啊,呵呵,是什么车啊,我怕怕,肯定不卖这个车了。。。

楼主:
电源短暂中断?

电源短暂中断?又不是发动机发动瞬间复位,而是发动后经常复位

加大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我用的是2只470uF的电容,电源断1s都不会复位

请教yewuyi的测试手段、测试方法、测试理论

引用 网友C: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晕,这个啊。。。

这个不是什么抗干扰的问题,属于可靠性测试中的周波跌落实验,也就是电源短暂中断的可靠性测试,主要是电源部分的余量不够造成的,你可以加大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再测试看看。。。

小兄弟,你们的测试手段、测试方法、测试理论似乎都不周全啊,呵呵,是什么车啊,我怕怕,肯定不卖这个车了。。。

网友C:
呵呵,你不是说发动机一发动吗?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发动机发动时,出现RST。。。

看来是俺没领会真正意思。。。

如果是发动后正常工作中RST,那么和程序和PCB都有关系,如果能确定程序没问题,那只能是重布PCB了,如果可以,可以把PCB发上来让大家帮你审审。。。

网友A:
对头,PCB可能有缺陷

贴片一样可以设计达到要求。
方便可以留QQ交流

网友C:
嘿嘿,从理论上讲,贴片的应该比DIP的好点才对

呵呵,SMT和DIP的等效容性、感性不一样的嘛。。。

网友E:
小兄弟你在单片机电源样串个100-200μH的电感试试

楼主:
电源部分我用C-R-C滤波,应该没问题

电源部分我用C-R-C滤波,应该没问题
我见过5款YAMAHA的原装仪表都没有用电感
难道非要用电感吗?

网友E:
装电感是PCB不好的时候不得已为止

为的是过滤电源中的共模或差模干扰,在一些大电流或高电压工作的情况下,这种干扰比较多,有事PCB布线不好,很容易把单片机打死.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TO wenzong
呵呵,都是做仪表的撒,你是做什么仪表的哦,用在什么车上,我用18的片子到车上有电磁阀开关就RESET,后来重新布板降频就好了

网友G:
yewuyi说的对,应该是电源瞬断引起的故障,跟PCB的Layout和电

储能等关系较大。单纯改善滤波还不一定有效的,需要综合分析。

网友H(2008-12-15):
我也遇到过

我也碰到过老重启的问题,最后发现就是电源,嘿嘿

网友C:
呵呵,又翻上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