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PWM输出问题

楼主(2008-10-27):
请教各位兄弟有没有用软件模拟PWM输出的。

频率是10K, 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请大家帮我说一说思路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要求??

网友A:
用定时器,2路用2个定时器

楼主:
请问!

我做的是5路PWM输出,那么我要用5个定时器吗???

我用的MCU为PIC18F4550,没有那么多的定时器啊!!!

请老师指点!!!!!!!!

网友B:
18F4550本身有1路CCP和1路ECCP

你可酌情使用,如果一定要5路,要看你的频率,相位是否同步,同步好做一点,不同步就不好做,另外10K的要求如果用IO模拟的话需要消耗很大的资源,别的事就不好做了.

楼主:
那可怎么办啊!!

我做的频率在 <=10K

可以更改周期与占空比

对于PWM,我是第一次接触,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同步,还是不同步。

我想相位还是不同步吧,因为要更改占空比与周期;

请大家帮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你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用在测试系统的,通过上位机发相关的数据,我做相应的变化。

网友A:
频率是10K, 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频率是10K, 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1:频率从多少到多少?需要这么宽的范围吗?
2:占空比是不是从0~100%都要可调?
3:你要求的分辨率是多少?
10K频率,周期是100us,如果单片机只干这么一件事,那是没问题的
最好用同步,同步也是可以更改占空比与周期的

楼主:
老师!

是的这样

原则是占空比与频率可调

1、频率是10HZ ~ 200HZ;
2、占空比可以不0~100%,但在0时,输出低电平,%100输出高电平
3、分辩率我没有搞懂什么意思???
4、整个系统还有LCD, EEPROM, 扩展IO;

由于第一次搞PWM,很多东东不懂,请老师兄多多指点!!!!!!!

楼主:
找到

分辨率也就是占空比最小能达到多少!!!

分辨率越高越好,但是前提是保证频率和整个系统;

楼主:
A

PIC18F4550,20MHZ.......

网友A:
前后矛盾

1、频率是10HZ ~ 200HZ

在顶楼你说“频率是10K”,请问到底是多少?

楼主:
对不起老师

原来设计为10K,是为以后加功能用的,

现行只要10HZ ~ 200HZ,由于时间问题

所以暂时不考虑以后加功能。

网友B: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10K太高了.关键是看你的分辨率,每个定时中断去看看哪个个PWM到时间了,这个定时中断就是你的最小分辨率.

网友C:
这是可以的

用一个定时器扩展为多个(加计数器),在中断中处理,但是要注意各任务的协调,也较耗费资源

网友A:
用示意图说明

例3个PWM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D(2012-10-10):
我知道有款21路10PWM,有兴趣可加我Q:1364494484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