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问题(PIC16F72)

楼主(2008-10-29):
为什么IO口设置成输出,引线长一点(200mm),用镊子碰一下引线,单片机就复位,复位原因是单片机电流太大。

网友A:
有两个可能

1、人体相对于一个大电容,接触瞬间把IO口拉低对人体充电,提供不了超过20MA的电流,所以RST
2、人体带有静电,接触瞬间ESD导致的RST

即使你不接那么长的线,你如此操作估计也会RST的。。。

楼主:
yewuyi兄,PIC16C72无此现象

引用 网友A: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有两个可能

1、人体相对于一个大电容,接触瞬间把IO口拉低对人体充电,提供不了超过20MA的电流,所以RST
2、人体带有静电,接触瞬间ESD导致的RST

即使你不接那么长的线,你如此操作估计也会RST的。。。

网友B:
所以C72很贵

网友C:
所以很贵

我也同意二楼说法
1、人体相对于一个大电容,接触瞬间把IO口拉低对人体充电,提供不了超过20MA的电流,所以RST
2、人体带有静电,接触瞬间ESD导致的RST

即使你不接那么长的线,你如此操作估计也会RST的。。。

网友A:
呵呵,差异总是难免的。。。

不能总是拿OTP的性能要求FLASH了,成本才是硬要求。